楼主(2007-08-27):
在通电检修中,主板部分是用直流档还是交流档.....................自学的...
显示器
主板

网友:
交流档只用在市电输入那里的,过了整流部分就很少用交流档
另外注意地的选择上,分清楚热地和冷地

网友:
检测电容的好坏,好像也要用上交流挡。

网友:
测量开关变压器 次级线圈及以后线路 的时候 黑表笔 接 显像管上的紧固的地线上就行
测量400V150的电容的时候 黑笔要接 电容的负极

网友:
有什么不对的,在通电的情况下,是用交流档测电容的好坏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这个问题好象不是这样回答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什么时候这么教过你了?瞎扯.......
楼主这应该是很基础的问题,应该发在基础版块才是.....否则有灌水嫌疑.
一般只有初级220进来是交流电就用交流档,其它一般都是直流电用直流档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