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了《主板短路故障的排除》此贴的建议

楼主(2007-08-27):
今天看了会员 心茯的 发贴《主板短路故障的排除》

原文如下:

  主板上存在严重短路时。。会导致电源保护。无法加电。。故障现象为瞬间通电后断店。。。可以看到测试卡的灯伤一下后熄灭。。之后点PWR开关无任何反映。。或点开关通电后。。测试卡灯狂闪。。有时候可以听到电源发出异想。。以上两种现象都有可能是短路造成。确定短路故障的简单方法是。。把主板插上ATX电源后。。用镊子强行短接绿和黑线。。有就是14脚跟GND。。。如果此时可以加电。。。并无其他异常现象,则排除短路。。。
注意点。。。。
加电后应去出没南北桥是否发烫。。如有。。。则应首先排除南北桥短路。。再继续维修。。
如存在短路鼓掌。。。根据经验。。多为主供电部分的Q1场管击穿。。。电源IC损坏导致。。。
主供电电路图中的Q1场管击穿造成电源保护是常见鼓掌点。。。
    看了此贴, 我觉得跟贴的会员 海参 的意见很重要  ,原文如下:(本人觉得应该再加一条
如果主板CPU供电源部分短路,那是不能把绿线和黑线强行短接进行强制加电启动的。这样子原本北桥没有损坏的极容易被12V的电压击穿
小弟不才,以前不知道用这样的方法测试,结果两块板子牺牲了,很心痛啊)
    再看:    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viewthread.php?tid=14150此贴是新在飞翔和Chinafix 回复本人 北桥为什么会烧掉?他们明确指出:在上管击穿的情况下,多次通电,一般都会把NB挂掉. 尤其是845的.
    希望大家引以注意,特别是新手。对主板存在严重短路故障时,  不要盲目多次加电,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损失。

.

在上管击穿的情况下,多次通电,一般都会把NB挂掉. 尤其是845的.

网友:
老菜哥评点得很好,值得学习!学东西就要象老菜哥那样,才能把真东西学到手。

网友:
不错,好的维修经验.

网友:
北桥一般有一路Vcore供电,
当12V短路的时候,上管多数会被击穿,也就是说,D,S极导通,这种情况下,12V经由上管,线圈直接沿Vcore的线路进入北桥,而北桥是承受不了12V的电压的,多次强行加电后,有可能在ATX电源自己我保护之前将北桥击坏.

网友:
我是菜鸟  里面的一些专业术语不是很懂!
NB是什么东西!!????
前几天看到SB,也部知是什么东西!
我想知道具体是什么!元件?还是一种什么简称?

网友:
呵呵,很好,老菜哥提点得很好,这个已经仔细阅读过。以后要注意了。
如果上管经常性击穿,要注意是不是北桥短路。

另:楼上的,SB指南桥,NB指北桥。
你先到新手区多看看

网友:
顶顶...多谢老鸟提醒!!

网友:
问个问题..DB和SB分别代表什么啊???

网友:
米人告诉我吗?????

网友:
有一次我换了电容前就是狂闪,换了就好了,换下来看电容没有短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