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bios不保存!!!

楼主(2007-08-27):
型号为:p4pez-x
cmos跳线在关机状态下有2。8V电压,开机有3。3V,bios设好后重启就又还原了,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问题!!!

网友:
电池米电了吧.......可能也有其它原因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型号为:p4pez-x
cmos跳线在关机状态下有2。8V电压,开机有3。3V,bios设好后重启就又还原了,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问题!!!

2.8应该是电池的电压,正常的。既然已经知道 COMS电路,你去跑下COMS电路咯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2.8偏低了啊,换块电池看看呢。

网友:
你去检查一下32.678晶振是否起振

网友:
看有没有电压再跑下线路该换的换呀

网友:
跟到排针的3.3V跑,有个三极管给他供点,跑完还不行就是南桥咯,呵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