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硬盘故障

楼主(2007-08-27):
一块IBM硬盘,型号IC35L060AVVA07-0,在BIOS中此盘对应的硬盘项处显示的是一串乱码,而且,此串乱码在每次开机进入BIOS时均不相同,好象是随机的,容量显示始终为0MB,退出BIOS重起机器后死机,每次都如此,BIOS还常常不识别此硬盘。请高手帮助分析分析。

网友:
换个硬盘看看是硬盘问题还是BIOS问题

网友:
有一根针接触不好,导致送出的信号有差错。严重一点就是接口电路问题。这种情况硬盘光驱都有出现。

网友:
3楼说的对,我有一个硬盘断了一根,就那样,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指点。
回答2楼:主板及BIOS肯定是好的!我在该主板上换上了另一块160G的硬盘,安装操作系统、应用程序,运行一切正常。
回3楼、4楼:我去查查硬盘插针和接口部分。

网友:
我查过了,此硬盘的各插针均无脏污、锈迹、弯折现象,也无接触不良的情况,电路板上与各插针相连的焊点也都焊接很好,看来是接口电路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你把硬盘接口线稍微插得偏一点看能否解决。即插头长的方向一边插实另一边稍微退出来一点,不插实,看起来有点歪的样子。

网友:
把PCB板和HDA的接触电加焊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