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请高手看下DDR512 RST结果,指点一下

楼主(2007-08-27):
一条双面512 DDR400内存,颗粒(SC256D328BT-5)什么颗粒?金手指第77和85烧毁了,我把这两脚都恢复了上机不启动,85脚金手指拆掉(就是空着不接)能进系统,但不稳定,用RST恻结果如下:第一次用RST弄不明白

1-64M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64-128M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128-192M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192-256M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256-320M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320-384M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F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384-448M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ABCD--

448-512M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我数不明白是哪个颗粒坏,自己正面从左到右查应该7 8坏了,因为烧坏的俩金手指都进7 8 颗粒了
我分析肯定是颗粒坏了,如果弄不到颗粒就不能512了是吗?能不能用空板把它变成256啊?SPD用不用重写呀

还有就是能不能不换板拆掉坏的颗粒当256用呢,请高手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:
听你说得模模糊糊的,别人怎么回答啊

网友:
还需要怎么清楚,我要是什么都知道,我就不用发贴请教了

网友:
说详细点

网友:
应该是反面的 4和8吧   标的不是很明白

网友:
77脚一定要重接好,85脚是地,可以不接。恐怕是烧过之后,有颗粒坏了。

网友:
谢谢 落霞孤鹜 77已经接好,就是进系统不稳定容易重新启动

网友:
不用说你的是双面的内存``用的是256M的8位颗粒(什么牌子不大清楚,不好意思)`坏的颗粒在第二面的第4个和第8个颗粒

网友:
谢谢大家,现在找不到颗粒,我想搞个空的PCB做成256M的,SPD肯定要重刷吧

网友:
找不到颗粒那就没办法了,换板后要刷成单面256M的SPD.

网友:
颗粒都不知道什么牌的,刷SPD也难呀,唉

网友:
隨便找個 256 单面256M的SPD試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