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!!! 刷BIOS刷不亮了

楼主(2007-08-27):
昨天接到一块英特D845GLVA的主板,毛病是重起,刷过之后就点不亮了
然后把原来的BIOS 刷回去也点不亮 谁能指点指点
刷BIOS

网友:
编程器有问题~
或者是你维修过程中处理不当

网友:
同意楼上说的,
你再好好看看你的维修有没有正确操作!

网友:
一个是编程器看看有问题没
另外 看看 BIOS座 有没有开裂

网友:
应该是自己的硬盘中毒了我以前遇到过
呵呵
刚提出来就不能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