摸不着头脑的主板

楼主(2007-08-27):
我这里有一块杂牌主板,质检都能过,BIOS也能设置,到读硬盘时就开始运行缓慢,甚至进不去系统,按键盘指示灯半天亮一下,用GHOST从做系统运行每一项都很慢,系统也不让做,硬盘、系统都是好的,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是第一次,不知道如何去判断,请大家出出主意!谢了!

网友:
换硬盘数据线

网友:
硬盘有问题或是板子上的南桥有问题了
最好先把CMOS清零或是设为出厂保守值试下

网友:
简单提几个可能性
数据线,CPU二级缓存,内存,这些不良都可能有这种现象。

另:注意CPU散热,CPU散热不良也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。

以上提到的都是我曾遇到过的,症状大约和你说的差不多一样

网友:
我见过网卡、声卡毛病造成这种问题的。

网友:
这块板子上没有网卡,集成的声卡,查一独立的显卡,数据线、硬盘在其他电脑上都试过,没问题,我想是不是主板上往IDE接口走的线路会不会有什么问题,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查!

网友:
检查一下BIOS里CPU 二级缓存打开没有

网友:
你看看是不是你cpu 二及缓存给关了???

网友:
从CMOS里屏蔽所有不要的外接设备~
例如AC97 猫 网卡 USB控制器等等~
只要保留硬盘控制器就可以了~
打开快速自检和二级缓存 然后重新安装系统~
不否定GHOST的全能性和方便性~
但是如果是NF的板需要注意几乎所有市面上的GHOST集成驱动都和NF系列不完全兼容~
最终就是造成不稳定或运行速度慢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