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淘宝买了个张先生推荐的电炉,还没到手,想用来做锡炉及预热台。

楼主(2007-08-27):
就是这个http://auction1.taobao.com/aucti ... fb4b2a95e9635.jhtml,价讲成100元包邮,到手后看能不能用。手上有个白光882调温风筒,过去我修游戏机电脑板时1800元买的,想做个简易BGA拆焊台,就找不到合适的支架,还有温控部分也是头痛。

网友:
▲出口德国外贸产品,环保无辐射、无烟电热炉,更健康更环保;

▲欧洲标准生产,名牌产品信心保证;

▲可调节式温度控制,6档调节,加热迅速;

▲指示灯标识,显示工作状态;

▲电热盘直径:185MM

▲最高温度:500度

▲功率:1500W

▲电压:220V~50Hz

▲产品包装尺寸:28.5CM×31CM×9CM

▲重量:2400G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基本和我的那个一样的。

网友(2007-10-08):
j就是自己要做一个架子和温度检测器

网友A:
支架买了个190元的DIY台钻架,已经到手,25元一个买了两个测温表,22元/个买了两个SSR固态继电器用来调电炉温度,原电炉上的是普通机械调温试了下不行,现就差铝板没到。这些都是按张先生推荐买的,还要谢谢张先生。值得高兴的是台钻架的夹口和白光882风筒口刚合适,还到旧货市场买了两根打印机上的光轴10元/根,准备做平台。温控器我上网找了好久,觉得最合适的是日本大仓出的5600S,但不知道价格,网上也查不到价格,液晶显示曲线,可能有点贵了,要是1000元以下就好了。

网友:
http://www.taobao.com/view_image ... kYzc=&version=2

楼主说的支架是否是这东西,看起来挺不错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支架买了个190元的DIY台钻架,已经到手,25元一个买了两个测温表,22元/个买了两个SSR固态继电器用来调电炉温度,原电炉上的是普通机械调温试了下不行,现就差铝板没到。这些都是按张先生推荐买的,还要谢谢张先 ...

你用SSR固态继电器用来调电炉温度吗?(我用过固态继电器,它就像一个开关,要么工作要么不工作,不能控制功率,温度一高一低,加了温控仪也不能很好的恒温),要说控温还是可控硅强点,热风枪等都是用可控硅的。

你用固态继电器来调电炉温度试试看,是不是和我说的一样。

网友A:
小二你说的那种固态继电器应该是12V直流控制的吧,我买的这种是控制端是接个500千欧的电位器,通过调整电位器的阻值来调温,最大电流10A,我看原理有点像调光开关。

网友:
回复龙飞扬,就是这个支架,我还用它装我的得伟充电电钻试了下,还可以,就是精度不高,只能普通应用。夹口是43MM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小二你说的那种固态继电器应该是12V直流控制的吧,我买的这种是控制端是接个500千欧的电位器,通过调整电位器的阻值来调温,最大电流10A,我看原理有点像调光开关。

是的我用过是就是12V直流控制的,
控制端是接个500千欧的电位器我没见有卖 所以我买了一个BTB16几块钱的可控硅,加点外围来简单控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