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X电源问题

楼主(2007-08-27):
在论坛经常看见你们说 打ATX电源接口对地打阻值,我是个新手,不知道,ATX电源接口对地打阻值怎么样打,知道的请告诉我,谢谢了!!

网友:
去掉电源插头,按一般的打电阻方法:红笔接地,黑笔量各针脚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正好相反。

网友:
有时需要用电阻档来判断的,我们手动档的表用二极管档,一测就会叫了,就会以为是短路了。曾经这样误判了一张P3的板子。

网友A:
测量阻值时:
数字表用红笔接地 黑笔测量
指针表用黑笔接地 红笔测量~
测量电压是用黑笔接地,红笔测量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这是什么原理呢?

数字表和指针表的电极是相反的~

网友:
测量阻值时:
数字表用红笔接地 黑笔测量
指针表用黑笔接地 红笔测量~
测量电压是用黑笔接地,红笔测量
那样才是不短路呢?那样又是短路呢?

网友(2007-11-12):
对啊,请师傅给个经验值。

网友:
那样才是不短路呢?那样又是短路呢?-----我也想请教

网友:
我用的是UT60数字表,红笔接黑线,用二极管档,0V为短路,0.006以上为正常,又快又准,一般只需测量12V,5V及3.3V

网友:
严重郁闷中。。。。。看不明白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08-01-27):
引用 网友A:
测量阻值时:
数字表用红笔接地 黑笔测量
指针表用黑笔接地 红笔测量~
测量电压是用黑笔接地,红笔测量!

不错,长知识了!!
万用表的内阻对测量结果有影响吗?

网友C:
数字表和指针表的电极是相反的~,最近才发现呢,咋不做成一样的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数字表和指针表的电极是相反的~,最近才发现呢,咋不做成一样的呀

主要从原理上考虑的
指针表这样设计  主要是使在测量电压和电流时正好是红为+  黑为—  是测量电阻时就是红表为—了

网友(2008-03-21):
数字表用红笔接地 黑笔测量,指针表用黑笔接地 红笔测量。明白

网友:
5楼正解   支持

网友:
明白啦,终于又学一招,以前似乎也看到啦,今天又补习一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量阻值时:
数字表用红笔接地 黑笔测量
指针表用黑笔接地 红笔测量~
测量电压是用黑笔接地,红笔测量!

学习了,以前就分不清,现在知道了!

网友(2008-04-23):
学习了,看来还是要多多动手了。准备学修坏电源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