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 金手指

楼主(2007-08-27):
我的显卡金手指给烧了,我用了502,但是在接线的时候,金手指又给掉下来了,(可能是电烙铁温度太高吧!)还有就是用502,等它干了以后就是有一层固体,它会不会影响导电性能呢 ?
还有就是,金手指在接的时候是放在PCB上面对好再用502,还是先用502弄到金手指上,再快速对好的呢?请各位指教!谢谢!

网友:
先焊,在粘。OK

网友:
先粘,固结后,在焊.

网友:
那个先那么后都是一样的效果,不过一定要细心就是了,祝你成功完成任务

网友:
我都是用章光101  效果超强!     固定用小刀刮开!

网友:
这种方法对于新手我不建议这样做,因为粘完以后在焊的时候就容易把金手指焊下来,以前我是这样做的!
对于新手先焊后粘比较好!
个人建议

网友:
其实在客户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有一招肯定好用,就是在显卡上飞根线到主板相应的点,最好用漆包线

网友(2008-05-15):
这个是非常细心的活,以前焊过内存的金手指,弄了半天,我是先焊,然后在邻近的两个金手指空的地方,上一点点502胶,勉强能固定住。

网友:
我在焊内存的时候是先粘了再焊的,用牙签点一点502粘,多了不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