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GHOST系统后,重启就停了,也不死机,一般什么问题呀?谢谢了!

楼主(2007-08-27):
主板GHOST系统后,重启就停了,也不死机,鼠标还可以移动,就是黑屏,一般什么问题呀?谢谢了!
又好几块都是这问题!
一快联想代工的845GL,一块是磐正815的,一快是清华同方845GV的,我不知道从哪里下手!
请各位指点一下,谢谢了!

网友:
你的GHOST光盘换了没有??

网友:
不是光盘问题,换过盘,也不行!

网友:
这个一般是GHOST盘的问题,我在联想的机上也遇到过.重新用手动安装盘去装就可以了,也不知道是不是厂商做了什么鬼

网友:
换安装版就OK了;应该就可以了,我试过了

网友:
你那GHOST光盘是用什么工具封装的,有的工具封装要多等会,或者....会有别的问题,现在我都不敢相信买的光盘,还是自己做的放心

网友:
品牌机的主板有可能装了还原精灵之类的软件,改写BIOS,如果换硬盘,与原硬盘起动对不上型号,则跟死机一样,刷BIOS。

网友:
我装的是雨林木风版本,我多换了好几个版本,都不行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