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60X板子神经了--已修复

楼主(2007-08-27):
哎,最近真是麻烦多,一板末修复一板又坏啊

今天的这台主机,前几天说是系统蓝屏,过去给还原了下,正常了。昨天让下载补丁搞升级,今天晚上过去把一些软件升级下次然后想再备份一次的。

去了那里反应说这电脑今天经常自动重启。以为有病毒(此人有上六合彩网)晚上进入系统装卡巴杀毒不行,死机好几次,也有自动重启。以为是新加的内存有问题,把新加的宇瞻条子拿下,可开机显卡报警。摇了摇显卡后能开机了。之后都很不顺利。之后这机子彻底罢工了,因为时间晚所以只得带回家来里好好伺候。

主板是技嘉的GA-60X,P3的板子。配的是P3 800E CPU,TNT2 32M的显卡。插上诊断卡,能出代码,但是没个准就重启了。在那里可是能进系统的,现在是完全不行了。换了个C3 566上次,不跳码。换个图拉丁 1.3G上去,又不跳码。换回P3 800就能跳码了。
这次注意到诊断卡上的复位灯,在自动重启的时候,复位灯有闪动。这说明跟复位电路有点关系吧。多次开关机之后,复位灯就常亮了。
触摸主板上各芯片,发现时钟芯片比较烫手,但也不是超烫。

现在有疑问,自动重启应该跟复位电路有关系。那么时钟芯片怎么也烫手了?不会同时中两招吧?
还有,如果主板不支持图拉丁1.3G,那么C3 566怎么也不支持呢(不跳码)?

应该先修哪部分?复位?时钟?

网友:
时钟芯片的质量下降了吧?还是旁边的滤波电容啊

网友:
800E外频是133吧?如果是的话比较难伺候。
注意要点:
1。CPU散热一定要做得到位;
2。供电电源一定要好;再注意一下主板、电源的电容,可能需要更换。

网友:
有的板子对CPU频率不一样吧,我也修到过,非要P3 800才能\点亮

网友:
如果是台系电容则考虑电容老化
更换CPU和重要部分的滤波电容
另外考虑是否存在虚焊

网友:
供电方面没有问题的,在自己这里测试时用的自己的电源也是同样的故障情况

CPU散热没有问题,CPU周围的电容都没有突起或是漏液

个人感觉复位电路有问题的可能性最大。还有点,如果时钟芯片有问题的话,会不会影响到复位电路的正常工作?

如果是时钟芯片有问题的话,那么该板上用的是RTM560-25的芯片,能不能用RTM560-50的芯片代换?

网友:
电容质量下降的可能很大。
RTM560-25用RTM560-50换可以,但用原来的BIOS就不能改外频了。

网友:
我觉得支持什么CPU先别管,先把自动重起故障排除再说,建议先换电源看看

网友:
电源不是问题,现在调试时是用自己的电源,也就是第二个电源了,不可能两个电源全有问题吧

多次测试,上C3 566和P3 800是一个样的,都会不定时自动重启。说详细一点,在主板POST时就会重启,进入CMOS也会。而且有时象死机一样,诊断卡的复位灯常亮,这时按电源开关按钮都关不了机,只能拔电源线。用这两个CPU基本上没机会让进到系统里。

中午又折腾了一下,换上一个366的CPU,到目前为止,用该CPU还没有出现过自动重启的现象。到系统里运行半个小时还没重启过。可惜上图拉丁1.3G不支持。

P3 800应该没有问题的,刚才换到另一块主板上在安装系统测试,还算可以

网友:
刚才测试,上366CPU没有问题,工作正常
不过时钟芯片还是有些烫
准备换CPU旁边的电容

网友:
刚刚把CPU周围散乱的CHOYO 6.3V 1200UF的8个电容全换了,换上三洋 10V 1500UF。
上C3 566开机,正常。再换到P3 800正常了。本以为很正常的,主板好了,但是又出新故障了

从今天开始,该主板在通电没有按电源开关按钮的情况下,CPU散热器的风扇就自动转,转不快,测了下,插座有2.7V左右的电压。主板诊断卡就已经显示----。在没有换电容之前没有大碍就当是牙痛的小毛病没理它,自从换了电容之后,用我自己的电源能正常开机,但是关机之后就不能再次正常开机,只能电源线拔掉再插回才能再次开机。而且断电后主板诊断卡还是有显示的,CPU散热器的风扇跟没开机时一样的继续转。用回他的世纪之星的电源连开机也不能开机了。

这次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有问题了,真是神经的主板啊

网友:
是否需要把板子上全部的电容都给换了?还有两个是CHOYO 16V 1500UF的电容
其它的有12个G-LUXON  25V 330UF的电容,330UF的不是常用的规格啊,板子上应该用不到25V的电压吧,应该可以用16V 470UF的代换吧

网友:
这个板子现在已经恢复正常,总结一下维修经过:

原先该板子经常性的自动重启和死机,这是用于CPU滤波的CHOYO 6.3V 1200UF 电容老化或是失效(并没有突起或是漏液),换了新的电容其实已经恢复正常了

但是后来出现的一通电风扇就自动转动,并且诊断卡有显示,并且已经在12V和5V的输出部分有2V以上的电压,关机后不能再次开机。这个故障是在加焊ITE的IT8712F-A IO时,不小心有两脚连焊了,今天天气不大好,光线不足,后来仔细检测才发现的这个地方。引脚弄好板子就恢复正常了。

但是为什么电容失效会引起主板自动的复位呢?还是说这个复位是由CPU工作异常引起的?
还有一个,是否时钟芯片工作的温度就有点高?

网友:
非常的不幸,本以为这块主板在晚饭前已经修复了,可是现在刚回来再开机就又是老毛病了,自动重启,关机了不能再开的样子

电容已经换过了,还是老样子,没有头绪了

网友:
反反复复,这块板子确实有点折腾人啊。现在结贴,该板已经完全的修复!

其实该板最初的自动重启和死机就是因为那些电容失效引起的。

至于后面在没有开机的情况会出现2.5V以上的电压的问题根源也已经找到,让人郁闷的是,居然是一拖二的KVM,而且是插上鼠标线就出来这个问题,单插个键盘就没问题,但这个KVM也是正常的。其它的风扇不停转,诊断卡关机后仍有显示都与这个原因有关。

网友:
看来这个板子的根本问题是电容老化。
谁知道你还有个一拖二,还能影响电压。
我总结的经验是:网上看不见别人的操作,凭别人的陈述,陈述总有不完全的地方,难于正确把握。

过去有人提出要搞网络教修板,我看是有点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