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HP2110主机 开机后提示按F2 SETUP (已解决)

楼主(2007-08-28):
一块DELL主机 开机后提示按F2 SETUP 按F2不起作用 直接走屏显示很多E文和数字8 后面是。。。。。。然后关机。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,有遇到的老师告诉一声
按照修不来主板说的 重点查了风扇测速部分,因为换其它风扇运行,问题一定在风扇 有查了风扇的资料说是 里面有个霍尔”元件 我就把风扇拆开 打算找个好的风扇把里面霍尔”元件拆下换上 拆的时候想会不会是测速线的问题,测量线是好的 后来干脆把测速线从接头上取下 发现问题了,原来是 接头的金属片 折断

网友:
有相机就拍个图上来,你这样说,谁都帮不了你.

网友:
提示按F2 SETUP
-----------------
是让你进CMOS进行设置。可能你的硬件有变动或CMOS值丢了。

网友:
今天接的机器 客户这么说 我也开机试了一次 就是上面的情况 打算明天修 现在是为明天维修铺路^_^ 今天已经关门 明天上午 发个图给大家看看

网友:
拍的不清 原谅

网友:
字面意思:你的系统风扇未安装或丢失,系统在8秒后自动关机

以上是软故障,你检查下所有的风扇是否是好的,风扇插头是否插好

网友:
顺便说下哈,修东西也该提高下外语水平啊 ,几乎所有的提示和相关元件的DATASHEET都是英语的

网友:
就是的修电脑不懂外语真的太难了,谢谢 上面第一行大致知道说的是系统风扇 其它怎么也看不明白,E文对我来说现在学习太难了 快50岁了 学习起来真的没有忘记的多,以后这方面还是大家多帮帮我吧

网友:
风扇接错口了~
主板上有PWMFAN和CPUFAN 接CPUFAN就好了~

网友:
原因是机箱风扇 可能是机箱风扇测速出问题,我用CPU的风扇装到机箱风扇的位置 正常开机
我这里还没有这种风扇 现在想把机箱测速的线路改一下 对了 刚才关闭CMOS的风扇测速 机器不关机 启动后左上方有一光标闪 不进系统,加个CPU风扇就可以进系统
另:CPU风扇装的位置是CPU-FAN  问题在机箱测速风扇上

网友:
风扇接错口了~
修板遇到过几次,有些板是这样。

网友:
又学了一招,继续潜水钻研中...

网友:
也有接错风扇之后,不走码,一直在那里叫的

网友:
嘿嘿 提示不是说到骨头了么/????

网友:
我个好像华硕的也出现过.不过好在我还可以看得懂cpu fan

网友:
该英文提示说是:系统风扇没有正常工作。
你可以按照13楼的方法先正常开机,然后进到CMOS里面,在硬件监控项目里,把系统风扇警告给关闭后,以后就算是没有插系统风扇也不会这样子了。

网友:
没点英语基础有时就是不好工作啊!!

网友:
遇到过很多DELL HP IBM的主板,如果不上原装风扇,点亮后会提示,然后自动关机
换上原装风扇就好了。有些板子可以将测速线切断,有些却不可以,挺闹心的

网友:
原装机就是麻烦,这个HP的是机箱散热风扇造成的 用的和电源里面的风扇一样 但它是带测速的 我这里基本上没有见过这种风扇   我用CPU风扇代用 (必须是好的不是假的带测速的风扇)进CMOS 把FAN里的 全部关闭 关闭后是不在停机 断电 可就是不进系统 就一个光标闪 等上几分钟还是闪 最后才想把风扇里面的叫什么霍尔”的元件换一下试试  还没有换就发现接头里面的簧片断  其实 我刚开始就测量过是好的 原因是我测的插接头背面露出的金属片 当插头插上主板的时候 因为里面的 簧片断 短的刚好又是测速线 接触不到接线柱 所以不起作用 ,,呵呵  表达能力有限 看懂的自然明白 不明白当然是没有表达清楚

网友:
品牌机确实有自己的技术含量在里面,学习了

网友:
我看见很多都是直接跳线短接,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