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问题,内存本来会蓝屏,现在插上电脑不启动

楼主(2007-08-28):
开始我用金士顿的和现代的混用,后来系统蓝屏,我就重插了一下内存,发现是HY的内存出问题了。然后听人说用水洗一下可以用,就这样,本来还能认出来的内存,现在插电脑都没反应了。但是我拿到修主板的小弟那里,可以点的亮机子,是不是我的主板也有点问题?
我的主板是MSI的845,
起初我是带电开机箱的,我好像有看到内存槽边有火花,当我拨动电源线的时候。可是电脑用金士顿的内存又运行正常。怎么办?大虾们?

网友:
哇``这么厉害``带电热插拔内存吖``如果在其它机子上可以点亮``就用RST扫描下看有没有坏的颗粒啊```有的主板对内存兼容好``不是说一条内存在所有版上都能用的`

网友:
內存不可以熱插拔會燒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