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RT 联想17彩显

楼主(2007-08-28):
我是个刚刚接手,CRT显示器的新手
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.
CRT 联想17彩显测得,C5855行管挂掉参数C5855为1500V/20A/50W
到电子元件处去找找C5855原值行管都没有
,后一有经验的老师傅告诉我C5802就可以,
心有怀疑能成吗~!
后来报着试试的态度卖了下来,当时没有注意后来一看是个C5802D~~~~汗
小弟本来就是新手,就更迷惑了,能成吗?查C5802D参数1500V/800V 10A/60W带阻尼
请高手帮忙指点,用它替换可以吧
我还没有试呢,因为经验不足还怕在烧了别的电子元件
还有的就是我怎么知道,一个行管是,N管还是P管~~
是否带阻尼~?怎么判断?请指点谢谢~!
[
]
显示器
联想

网友:
C5855不带阻尼,你的C5802D带阻尼不能带换,可以用C4542、2SC3897直接带换。

网友:
谢谢提供
怎么判断,一个行管是,N管还是P管~~
是否带阻尼~?
请指点谢谢~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嗯,我试试,谢谢指点
怎么判断,一个行管是,N管还是P管~~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这个不用问了,我还没有见到过行管是P管的呢.在我所有的记忆中行管全是N管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