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------MS-7059进入系统不时当机,不抓网络,1394

楼主(2007-08-28):
--------今天无事,去前面找了快MS-7059的板子来修。吊牌上写的是进入系统不时当机,不抓网络和1394。首先拿到手里,大致看了一下,是块二修板,板子上的网络和1394已经被前面维修员杀了个遍。(估计是先前3.3VAUX短路引起的,因为该机种的通病就是网络特别容易坏)。老办法,先查网络和1394的VCC,CLK。并无发现异常。按照7059的架构图纸,网络和1394都是一PCI32位AD线挂在SB上面。前面的两个已经都都被换过了,应该本体是良好的。然后又是3.3VAUX短路先幛,怀疑SB本体不良,导致进入系统不是当机,且不抓LAN,1394。为了安全起见,就狠下心打了一下1394上的PCI32AD线。有所收获,1394的33,34AD(PCI12,13)比正常阻值小了10欧。就上了BGA焊台,更换了SB。更换之后,马上回来打了一下1394的AD,33,34仍然比正常小了10欧。自己就有点奇怪了,为什么更换了之后还是不正常呢?难道是BGA没有做好?(应该不会,因为......呵呵,先不说)于是就再次翻开7059的架构图,仔细琢磨了一番:如果前面的LAN,1394有短路的情况,也会导致阻值不正常。于是拆下LAN,和1394。OH,MY GOD!在LAN的底下,居然有一点锡渣,细小的引脚短路了几个脚位,在正面真的不容易发现。查线路图,刚好就是1394的33,34PIN。于是就拖好,亲自换上OK品,打点,一切OK,进入系统测试OK。进入系统正常,且完全抓到LAN(LAN ID),1394。
-------此块板,小弟在维修的时候,走了一点弯路。请大家借鉴。修到二修板的时候,要注意别人修过的地方,看看有没有不妥的地方。免的走弯路。
-------有什么不足的地方,请大家指教。

网友:
主要的经验应该是:别人换的东西不要太放心。

网友:
--------呵呵,老张教育的是。好久都没有来了。你们都还好吗?

网友:
好,大家都好,你小子应该也不错吧.

网友:
仔细看了一遍,发现故障点就是PCI 32根AD线.然后逐个排除.

思路清楚.不错.

网友:
比较有耐心啊!但还缺一些细心!

网友:
东风破去工厂了吗???

网友:
好修啊,

这种板其实好修啦,你没看到我们这边疑难啊,档机一般也就是打网络1394到南桥一块啊。况且你前面也说了不捉网络啊,真正难修的板还是7326的啊。

网友:
我深圳,你哪啊,

东风破好啊,我深圳RMA,你哪啊,可不可以加个QQ啊。

网友:
碰到更换桥应该要细心点,如果兄弟能采取割线的方法那少走弯路了。

网友:
来学习了不少经验. MS的主板我刚刚开始接手修,有哪位还可能指点一下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