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ROCK 主板故障

楼主(2007-08-28):
本人今天接到一块ASROCK K8A8X-M主板,开机不跑码,经测后,发现无CPU供电,内存供电只有1点几伏(正常应为2.5V),CPU供电下管没有供电,请问这种故障哪么修哟,请各位急回哈

网友:
Vcore是否对地短路?检测时有没有上假负载?
另外,把你判断CPU供电下管没有供电的理由说一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查了下你的帖子,发得都很简单,故障现象及测试结果不详细!
你可以跑下电路,把简单的连接画出来,把怀疑有故障的管子型号写出来。
那么简略的话,大师也没办法帮助你了。

网友:
修没有主供电的板。先要查有没有短路的情况,然后由它的线路查线上的MOS,电源管理芯片。
在论坛里面记得有位老大对于这个问题说得很详细,你可以去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