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P769F3开机继电器不停地跳.从何下手?(已解决)

楼主(2007-08-28):
我朋友的一台联想显示器,开机有高压(电源指示灯也正常),过3-5秒就听到嘀嗒一声就没有指示及高压了,过2秒左右嘀嗒一声又正常了,就这样循环.
这样的故障如何用流程下手查.
[
]
显示器
联想

网友:
测量 不显示的时候 主供电 变低或者变为零没有
也可用假负载 确认一下 电源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先检查电源,电源正常,代换高压板级灯管,还是不行的话就是驱动板的问题

网友:
查一下行驱动的180欧电阻有没有烧掉?

网友:
你查行部份!!那里有个继电器!还有就是行逆程电容!

网友:
原因找到了,是行输出变压器坏了.击穿后还能自愈,还能再次击穿这样循环.郁闷啊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