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 K8A8X-M 跑D5是啥问题啊?

楼主(2007-08-28):
请问大伙们华擎 K8A8X-M 跑D5是啥问题啊,内存供电都是正常的,不上内存跑28,有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吗?请教了~~
问题

网友:
1.保证测试卡是好的。2.把测试卡换PCI槽试再看具体代码,有时不同的PCI插槽代码显示不一样。3.如果内存供点都正常,建议换内存以及换内存插槽试。4.彻底清洁内存插槽。5.刷BIOS。

网友:
感谢王哥的提示,测试卡肯定是好的,换了几个了,PCI槽也换插了,内存各方面都没有问题,BIOS已经刷了,只有内存槽没有清洁了,我再看看了,谢谢了~~如果还不行,不知道还会有什么问题?

网友:
看看 SB的供电正常不

网友:
只有一个桥,IO会不会影响到这个问题``

网友:
AMD的CPU不过内存,要考虑一下CPU坏的可能性哦.最好先换U试一下

网友:
孤帆远影 版主说得对,还有可能是CPU或是CPU座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