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长城显示器高压包坏!更换后出现严重水纹波!

楼主(2007-08-28):
长城17寸纯平,型号;1172ED  高压包BSC-0252M 坏,更换后出现上下水纹波滚动!挺严重。。

请老师们给个方法解决,谢谢。

网友:
可能你没接地线吧,你试一下

网友:
已经接地了,我店里布电线时有地线的。

网友:
没接地线不会这么严重把???

网友:
我前两天修了个实达的显示器,修好后也出现严重水纹波,后来我把后板上接了根地线就好了

网友:
行频线难道买回来的高压包是反的? 有白色和红色的,接上管座的时候也是红对红、 白色对白色呀。。

网友:
高压包顶上除了高压帽线,另外的两条接反了也没事吧? 大家告诉我能不能接反??

网友:
同步线接了没有。聚焦线接反了影响不大。

网友:
检查过了,所有的线都接对了。没有漏接的线。

网友:
行频线可不能简单从颜色上判断,有时会上当的!

网友:
你说的行频线是不是从高压包上接到尾板的那两天线?

网友:
说得对了,,,你反一下试下看.

网友A:
呵呵,同步线装反了吧

网友:
行频线我调换过了,还是有横状细水纹!而且是满屏上下滚动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呵呵,同步线装反了吧

同步线是哪一跟呢? 谢谢。。

网友:
终于搞定了,是高压包的反馈线穿反了。。。。。害得我还换了场块和行幅调整管!

网友:
原来 是同步接反了.呵呵

网友:
呵呵  一定就知道是同步线接反了.这是很多维修员细节中最容易出的差错.很不应该啊.

浪费了修机的时间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记住各位同志们

网友B:
同步线是不是从高压包绕一圈然后接到电源部分的那根线啊,新手不太懂,希望高手给指点一下,谢谢啦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同步线是不是从高压包绕一圈然后接到电源部分的那根线啊,新手不太懂,希望高手给指点一下,谢谢啦!!

这个问题没人回。我也想知道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