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串口IC换过后找不到键盘和鼠标

楼主(2007-08-28):
技嘉的主板,原来串口IC是(GD75232 24K C47Y)只能找到键盘,我看到IC上爆出白点了,后来换了个(GD75232 22K AE2K),现在什么都找不到了 那位高人指点小弟一下

网友:
晕了,没人吗?我发个网址,主板各个芯的参数和图片都有,不过是英文
http://www.icver.com/

网友:
试着再换一个75232,不行就尽量找一样的吧,或者刷一个高版本一点的BIOS

网友:
晕了,我是从别的板上下的一下,那只最后型号不对,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