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供电问题

楼主(2007-08-28):
一块技嘉915PL-G板子,上CPU测主供电为1.57V,高于正常电压,请问修过此板高手予以指教,谢谢

网友:
什么CPU哦?  775还是478哦,不说怎么晓得啊?

网友:
915的板子,是775针脚

网友:
测得Q1的G极有3V 的电压

网友:
将PWM的芯片型号写出来
然后帮你分析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