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6I845/PIE不定时死机

楼主(2007-08-28):
见CPU上管滤波有两个电容鼓包,且下管有点烫手,三个电感线圈特烫。把上管滤波全换掉过,换后下管没先前烫了,三个电感线圈还是特烫。CPU散热已排除,换过电源一样。各电压都正常。
会不会是这电感有问题呢?

网友:
电感是串在输出电路上的,正常情况下流过的电流应是CPU的电流,如有故障时(故障一般为漏电)增加故障电流。如果正常情况下CPU不发烫,应从电路上(如其它电容是否漏电)找原因。另外如有故障,输出电压应不正常。一般来说,电感本身的故障无非是短路,在直流电路中电感短路只是失去滤波的作用,不应发高热。

网友:
PWM电路输出电路中电感的作用是储能
一般此电灌不容易坏

网友:
楼主先把CPU边上的电容通杀了再说,看有好点了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