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15不触发,IO的疑问!!

楼主(2007-08-28):
一块915主板不触发,桥供电,CMOS电压,晶振等都正常,强制通电无复位.准备换IO.发现板上的IO是非功过8712f-a 但最后一排字是M1S75G.后来用一般的8712换了后,触发后检测卡狂闪.后又换带GB的8712,通电后+12V 和-12V灯亮.

根据经验来看这板应该是IO的问题.是不是这种IO跟以前的GA的板一样,GB的只能用GB的换.这种带G的IO是不是也只能用带G的换?

附上IO的图片:

网友:
楼主想要说什么??!

网友:
有没有哪位大哥可以说说啊???!!!!

网友:
还没有遇到过
不过以前在论坛里好象看到过这样的帖子

帮LZ找找看&&&

网友:
这个主板是什么牌子,什么型号的呀???

网友:
主板什么牌子? 不会是技嘉的吧 我上次有张华佳 有类似的情况

网友:
楼主说下是什么主板。如果是技嘉的。好象他的IO和正常的不一样。

网友:
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.

把主板的图片放上来大家看看

网友:
带G是因为此IO可能是无铅制程的.

网友:
以上都不是

目前已修到N例..

看中间一行.

换带有IXS 或者 HXS标志的  就可以.  你换上去狂闪的,是带有GXS的

网友:
我换了一个中间是hxs的,还是一触发就狂闪

型号是:

   8712F-A

   0543-HXS

   MLJ7GG

网友:
暂时未遇到这种I/O,帮楼主顶贴等高手吧

网友:
. IXS的IO 楼主再换一个试试?

应该就是此问题..已经碰到多例此现象了.

网友:
确定是IO的问题吗???

网友:
晕死,我今天再点那个板子.开机正常,复位也有了.就是手上没有CPU点. 还是那个HXS的IO.找个CPU去点去

网友:
路过 经验带走  谢谢老大们

网友:
   775系列板的IO跟478系列的好象很多都不兼容哦

网友:
经验啊 谢谢分享 学习了

网友:
看来换个IO现在是要越来越注意啦!呵呵!

网友:
好的,希望下次可以遇到这样的故障

网友:
尽是精华!专业啊!谢谢

网友:
GXS是要注意哪些?只能换在技嘉板上?还是GXS的就只能换GXS,不能换hxs?

网友:
学习了,原来还有这样区别

网友:
说的相当精彩。维修的本质就是去发现故障,并解决故障。

网友:
思考中。。。路过分享经验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们说的HXS什么之类的是指IO的批号还是什么呢
谁能告诉我下啊

网友:
CMOS电池在上面。。 貌似双敏没这种设计吧

网友:
應該只要換后ITE8712F-A就會OK呀, 和后面的M1S75G沒關系 , 有些芯片廠商把G代表是無鉛制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