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ATA接口好,认不到硬盘怎么修?

楼主(2007-08-28):
我真是没有办法,他直接通向难桥的,电容也不会坏嘛~!大家来看哈
硬盘

网友:
一般如果是没有SATA芯片一般损坏的几率比较小~
应该重点看是不是CMOS设置的问题!
不要说你软件基础很好不会犯这样的错误!!!!
我见到很多所谓搞维护好多年的~说机器不认硬盘~来了我调下CMOS就好了~
由于不同的BIOS设计不同 不能具体说清楚~

网友:
楼上的说的是,一般先软后硬,我一般是先恢复BIOS默认值,再具体调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