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,欣欣这里的示波器对维修好用吗?

楼主(2007-08-28):
http://www.fix2008.com/index.php ... 59&productname=

我记得看论坛里的贴子说叫我们不要买屏幕在中间的,这种太老了! 我主要是修笔记本主板!

希望各位有经验的人发表一下看法..如果可以用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我!

网友:
另外问一下大家,频率计修主板或笔记本 多少大的够用了呢?没用过没有经验.

下面这一种所谓的1G的,是不是达不到1G?

数字频率计HC-F1000L
      HC-F1000L多功能计数器(以下简称本仪器)是采用单片机对测量进行智能化控制和数据处理的多功能计数器,测量范围为数码管进行显示,具有四种测量功能,采用低功耗线路设计。实现全频段等精度测量。等数位显示(本机基础为10MHz等精度计数器)。内部晶体振荡器稳定性高,保证仪器的测量精度和全输入信号的测量。具有体积小、灵敏度高、极高的性能价格比等优点。
     本仪器有四个主要功能:A通道测频、通道测频、A通道测周期及A通道具有输入信号衰减、低通滤器功能。
本仪器可广泛应用于实验室、工矿企业、大专院校、生产调试以及无线通信设备维修之用。高灵敏度的测量设计可满足通信领域超高频信号的正确测量,并取得最好的测量效果。在使用本仪器以前,建议通道并弄懂本说明书,以便正确操作。
主要技术指标
频率测量范围
A通道:1Hz~100MHz
B通道:100MHz~1000MHz(最高可达1200NHz)
周期测量范围(仅限于A 通道)
A通道:1Hz~10MHz
计数频率及容量(仅限于A 通话)
频率:1Hz~10MHz
输入阻抗
A通道:R≈1MΩ  C≤35Pf
B通道:50Ω
输入灵敏度
A通道:1Hz~10Hz 优于50mVrms(仅供参考)
10Hz~80MHz 优于20mVrms
80Hz~100MHz 优于30mVrms
B通道:100Hz~1000MHz 优于20mVrms
1000Hz~1200MHz 优于50mVrms(仅供参考)
闸门时间预选:0.01s、0.1s、1s或保持
输入衰减(仅限于通道)
A通道:×1或20固定
输入低通滤波器(仅限于A 通道)
截止频率:≈100KHz
衰减:≈3Db(100 KHz频率点,输入幅度不得<30mVrms)
最大安全电压
A通道:250V(直流和交流之和;衰减置×20档)
B通道:3V
准确度:±时基准确度±触发误差×被测频率(或被测周期)±LSD
标称频率:10 MHz
频率稳定度:优于5×10-6/d
时基输出
标称频率:10 MHz
输出幅度(空载)
“0”电平:0V~0.8V
“1”电平:3V~5V
工作环境:0℃ ~40℃
电源电压
电压:220V±10%
频率:50 Hz±5%

网友:
这一种不知道有没有人买过,效果怎么样!

1, 概述:ZWF-3型数字频率计具有:频率测量、脉冲计数及晶体测量等功能,并有三档时间闸门、五档功能供选择和八位数码显示,频率从10Hz-2400MHz的智能频率计。全部功能由微处理器来完成,性能稳定,体积小,携带方便。
2. 测量:1/ 输入端口:30MHz-2400MHz的高频通道端口、10Hz-30MHz的低频通道端口、晶振插孔为晶体测量端口。2/ 频率测量:30MHz-2400MHz, 30MHz-800MHz,100KHz-30MHz,10Hz-30MHz共四档。
3. 分辨率:1Hz, 10Hz,  100Hz。
4.尺寸:200x60x160(mm)。重量:约0.5KG。附件:说明书一份,测试线一根。免费蹭送电源线一根。
5. 特价优惠,使用支付宝。
6. 联系方式:电话010-62450494  唐经理, Emailtfn1937@yahoo.com.cn

网友:
朋友你的问题要清楚一些
才能够 让我们解决你的问题。

网友A:
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~
有用没用自己想吧~
前一段时间LOWCONFIG从欣欣那里买了示波器~
他说他修东西不一定用示波器~但是可以让客户感觉他很专业~

网友:
一般故障是用不上示波器,疑难问题就非示波器不可了。我觉的经济条件可以的话还是买一个好,搞电子这行没这东西显的不专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~
有用没用自己想吧~
前一段时间LOWCONFIG从欣欣那里买了示波器~
他说他修东西不一定用示波器~但是可以让客户感觉他很专业~

老版,我买来不是让客户感觉专业,是真的需要示波器,我就是想知道欣欣的那台示波器屏在中间的,是不是太老了?对维修现在的机器有没有作用

网友:
示波器选购与使用知识查找专帖(本站)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viewt ... hlight=%B2%E9%D5%D2

网友:
我也要买示波器,但可能会买40~60M的新示波器。主要原因是旧示波器配件不全,特别是探头影响使用,探头质量不好,频率不够的话,示波器只能降格使用。

网友:
健伍100M示波器 CS-5275  我在淘宝上发现这个示波器,看似不错啊!张先生对这款熟吗?

网友:
你说的这个示波器我不熟,但几乎所有旧示波器都存在我上面说的问题,购买时请严重注意!!!

网友:
主要是没有原装高频探头!比如TEK475A 250M的价格在1500左右,而一个好的250M的探头都要一千多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