毁灭性错误!!!!!!!

楼主(2007-08-28):
这是关于电源的问题,不知发在这行不行。
        闲来无事,最近把我那个400W的电源换了个透明壳,一直用得好好的。直到最近显卡无端端坏了(就是那个X1900GT),于是想把电源里的供电部分电容换上好一点的,换之前把电容都测试过,没问题,而且电压和容量都是在原来之上的。
        万万想不到的是,在电源开关上接接头的时候,由于自以为是(之前我画了图作参照的),没看图就接了上去,结果把火线和灵线接在一起了,一按开关,全屋跳闸
        电源接头并着一个东东,好像是电容,我想这样子短路了,这个东东到底是不是坏了,我再看看电源上的保险并没有烧,心想我只是把市电短路了,应该没影响到电路板上的东东吧。
        第二天,我把接头重新接好,没事了,但我还是很小心(幸亏小心一下),用电笔去量一下能看到的金属,结果吓了一跳 ,发现其中一块散热片竟然有电!于是我用万用表交流电750档一量,天啊,竟然有107V 于是我再去量12V黄线,变成106V,5V和3.3V都变成67V
        拔掉电源,我测了一下那几个线圈,没有问题啊,想半天不知怎么回事,在接通之前我也检查了一下针脚,并没有短路,之前换的电容不可能有错啊,最多就正负搞反(搞反不会这样吧),再说如前面提到的,电压并没有经过电源啊,最多就那个白色的东东坏了,这东东应该不能分压啊

网友:
很明显是个电容...

网友:
是个电容,是不是第一级EMI滤波的,

再说你没测错把,输出那么高,我觉得不太可能,

网友A:
输出你是测的是接地线和输出端的电压吧,这个电源应该仍旧是好的啊。

网友:
明显量错 或者静电电压 这么高的电压 主板立即爆炸

网友B:
就是啊,楼主的万能表坏了吧

网友:
是一个容量0.68UF,耐压250V的电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输出你是测的是接地线和输出端的电压吧,这个电源应该仍旧是好的啊。

是啊,但我用电笔量,电笔的灯是亮的啊,那最低多少V可以让电笔的灯亮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是啊,楼主的万能表坏了吧

我的表是有点毛病 ,但我用电笔量,电笔的灯的确是亮的啊,多少V它就会亮?

网友:
不可能输出这么高,那可能是静电的电压

网友:
电笔100V肯定可以亮,但电流很小,感应的也可以亮。电源有两个地,一个冷地在输出端一个热地在输入端。由于EMI电容串接中点接外壳,有一个较高的电位(输入电压的1/2),所以电笔也可能会亮。FG这个点就是接外壳的,L和N是220伏交流输入,也就是C71和C72的分压点是接电源外壳的,显然应该有较高的电压,但不会有大的电流。

网友C:
测电压要找对参考点(地),如果找不到或者不知道哪个是当前测试的地,就测电压滤波的两端

网友:
楼主你懂不懂电子啊.电压还用电笔量.简直就是一个外行嘛.不是我说你.你不要生气啊.用万用表量.肯定不会这么高的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测电压要找对参考点(地),如果找不到或者不知道哪个是当前测试的地,就测电压滤波的两端

因为我用另一个好的电源测的时候,也是红笔接20PIN的输出端,黑笔接电源外壳,量出来的电压是正常的
所以我也是用这个方法量这个电源,因为这个电源的市电地就是接在电源外壳上的,难道不是每个电源都这样的吗?

网友D:
廉价电源省掉EMI部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

网友:
张老讲得独道...高.....实在是高..呵...应该你测的就是张老说的那个1/2的电压..(由于EMI电容串接中点接外壳,有一个较高的电位(输入电压的1/2),所以电笔也可能会亮。FG这个点就是接外壳的,L和N是220伏交流输入,也就是C71和C72的分压点是接电源外壳的,显然应该有较高的电压,但不会有大的电流。
)     一般的电源都有这个电压的...要不..机壳怎么会带电呢??? 你多装着电脑..就有感觉了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廉价电源省掉EMI部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

那即是说,有EMI部分的电源,红笔接PIN头,黑笔接电源外壳是查不出真实的电压?

网友:
张老分析得很透切了,就是这个原因。

网友:
FG接外壳好像是释放静电的作用吧。

网友:
关注中,谢谢!这种问题很少遇到,不是电容接错了,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.

网友:
还好问题发现及时啊。呵呵。解决了出来说声哦

网友:
张总去清华给教授上上课吧  嘿嘿

网友:
张师付啊.我的机动箱外壳也老是有电.我家里穷.所有的地方都没有接地线.电的我都怕了.现在在脚地下垫个胶皮.   (家里的水管是胶的.)有什么方法让我不被电到呢??

网友:
从图上看,是个电容,并且是无极性了,所以,无所谓正反。楼主的表应该是有问题的,ATX电源一般用494,或者3842之类的,它们都有欠压,过压,过流保护,像楼主测得的电压,早就开不了机了,也就是说无输出电压了。

网友:
新手路过学习中.....不过感谢提供

网友:
楼上的 刷分那 没办法警告   忍了  LZ 自己有错误地 看过大家的贴了 明显是有问题 那个是个电容 仔细看把 分压电容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