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tc7002fd 二次电压不工作

楼主(2007-08-28):
ktc7002FD  二次电压不升压 行幅压缩  无osd菜单(不知道是不是二次电压不工作影响的) 换升压管 驱动管均无效 那个容易坏的保险电阻也是好的 行驱动IC是stv9118 查stv9118 pin28(+B驱动)电压为0 换了IRF634 二次升压电容 行驱动IC   短路行管be结 均无效

实在没思路了 各位给点参考意见

网友:
行管供电50v  短路行管be结--使行管不工作 排除行负载过重的可能性

网友:
能联一般不会是行负载短路了...二次没有升压啊...你都查了,行场震荡有没有换呢?

网友:
行场驱动tda9118已经换过 无效

网友:
二次电压不升压,有用示波器检测一下行场小信号处理IC到驱动管G级脉冲信号吗?

网友:
原来的行场驱动Ic是tda9118  二次电压驱动28pin无输出电压 换上的是stv6688  28pin还是无输出电压 印象中 tda9118 9116 stv6888这几个IC 如果二次电压不正常就会处于保护状态 但此机还能显示 此机无osd菜单 不知道这和二次电压是否有牵连?

网友:
eeprom会导致二次电压不工作吗? 所有的怀疑对象都检查了 因为没osd菜单 想写rom试试
谁有这款显示器的rom   (24c08) 请上传一个 谢谢

网友:
不用非找同型号...把它清空可以一试

网友:
清空? 第一次听说 怎么清空?

网友(2007-11-10):
看看灯丝电压和电路的470uf电容

网友:
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,现在开机就进入测试显示器的图象,郁闷

网友:
我遇过一样的换个行调整管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