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修好一台联想昭阳本本

楼主(2007-08-29):
故障为不通电
拆机测保险
正常
量开关有5伏开机电压   晶振波形正常 可按开关就是没反应
在无维修经验的情况下 继续测其他电压
终于发现有一路19V 的电压到一个300欧的电阻的一端  再测另一端却无压
经测电阻值 变为260 K左右了 试用一个390欧的电阻换上  开机终于CPU 风扇转了
上屏 OK !
用了一个小时左右 死马变活马了

网友:
运气挺不错了嘛! :lol

网友:
电阻增值!!不多见哦!

网友:
恭喜楼主了,修本有时也很简单的。

网友:
耐心仔细的回报

网友:
这也能找出来```怎么查到那里的

网友:
楼主好厉害呀,让我也信心大增呀.

网友:
电阻坏了阻值只会变大不会变小

网友:
能不能说下,哪个电阻,什么型号的机器
电阻变大的还真不多见啊.

网友:
一个小时 死马变活马,耐心的回报,我要学习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电阻也会变小的,只是我们极少人遇到过

网友:
晕死,这样也可以修好本本,天才也!
楼主所换电阻应该是系统供电单元电路或CPU供电单元电路上的元件,至于确切的是哪个电路,只有跑电路才可判断!

网友:
19V应该是电源口过来的!但是在保隔电路中很少有电阻啊!
可以具体说一下那块供电吗?

网友:
楼主具体透露一下吧

网友(2007-11-30):
羡慕呀,我连笔记本的外壳还没有完全打开过呢,自卑呀,今天来了一个主板上的电源接口坏了的,我两个小时了也没有把它打开呀,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能不能说一下是什么型号...

网友(2008-02-28):
楼主修笔记本真是顺利呀,这也得好运气才行啊,有时小问题几天都搞不好呢

网友:
人品好,没有办法。。。。。。。。瞎猫也能捉老鼠

网友:
真走运,坏了保险电阻。呵呵

网友:
楼主不常修本本吗  无过修好了确实不错 我的都没人敢修

网友:
能捉到死老鼠也不错啊.不是谁都有这么好的运气的,没点经验和耐心再怎么运气好也测不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