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求助:我的Pqi内存用烙铁焊了就挂了

楼主(2007-08-29):
昨天我一朋友给我一跟Pqi DDR400 512M双面内存,说是玩游戏自动重启,叫我给看一下,拿到手时发现一颗小电容掉了,于是二话不说就操起烙铁找了一颗一样的电容换上,满怀信心的开机测试,可是怎么插就是不亮,用板测卡测试跳到D4就不过了,(焊接之前据朋友说内存能通过。就是玩游戏自动重启),是不是内存不能用烙铁焊接?

网友:
最好还是用焊台吧,有静电保护的

网友:
你确定掉的是电容吗?你换上去的能确定是电容(而不是电阻或其他)!另外你是用普通烙铁(要确定不漏电)焊接的吗?普通烙铁焊接最好拔掉电用余热焊接!一般还是不容易焊坏的,不过最好用防静电恒温烙铁来焊!

网友:
换上去的的确是电容,后来把那颗补上去的电容去掉也是D4过不了。(烙铁是普通的,焊的时候好像听到哪颗芯片裂开的响声)

网友:
裂开了那内存多半挂了,有可能是静电击穿。

网友:
静电真可怕

网友:
有静电!
短路!

网友:
静电可怕  怎样防止静电了

网友:
下次自己千万要小心 又学到了

网友:
搞个风枪来吹就爽了.整个颗粒也很好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