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无法识别了。

楼主(2007-08-29):
有一ST 80G的硬盘不能被主板识别了,据用户说是在使用中突然停电了,来电后就这样了。我把硬盘接上电源,细听盘体内有细小的卡卡的声音,就好象是电机启动了一下但是又转动不起来似的。有办法处理吗?
硬盘无法识别

网友:
单独通电,听解锁声后有没有读盘的声音,有多长。

网友:
可能是固件有问题,用PC3000进入检查一下固件的结构,然后生成TXT,如果有报错就记下来,再从同型号的好盘上读出固件,按照故障盘报错的模块写进去病。

网友:
没有PC3000呀。怎么搞?

网友:
在COM端下看下盘的信息一般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