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系统超级慢??

楼主(2007-08-29):
华擎主板SB是VIA VT8235 I/O是ITE8705F 进系统超级慢
CPU 内存 硬盘全是新的应该是主板问题
从没遇到过的情况不知道该怎么修从哪里下手
求助
cpu
硬盘

网友:
在BIOS内看看CPU的一二级缓存开了没?软件最小化进系统。或先一步步装一个新系统试试。

网友:
进系统超慢一般首先应从软件方面找原因,如:病毒、主板设备驱动正确与否、系统核心文件受损等等,硬件引起此现象的情况很少。

网友:
硬件半死不活也能引起,比较不好查。见过网卡和USB引起的。

网友:
看看主板上的电容不是不怀孕了!还有硬盘的数据线之类的!
我试过有硬盘坏区野一样!!!都查查~~多看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