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BZ和各路高手,主板开不了机?请指点一下

楼主(2007-08-29):
我的主板是华硕的主板,我先清了COMS,测了POW-ON有3。3V电压,在测晶振时二边电压均为0,我找了一个好的换上去在测还是0,我短接绿和黑线,还是不开机,只是短接时电源风扇在转,不短接时就不转了,请问这是强开机吗?
现在我要在测那里?请BZ和各路高手指点一下小弟
开不了机

网友:
强行开机开不了,可能性太多,建议:1。新手阅读区看夜雨十三天的帖子;2。测量详细数据报上来请高手帮助。

网友:
新手就去看新手区的帖子!
你晶振两个脚都没有电压应该是南桥挂了~
你先拆掉网卡 还有32.768的谐振电容 看看~
如果32.768连接有门电路 看门电路的1PIN有供电没有 如果有更换 没有查供电哪里来的~

网友:
谢了,我收到了,我去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