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有时一点就自动断电

楼主(2007-08-29):
一点开机就自动断电,最奇怪就是不是经常,有时一个星期都无问题,有时就次次都是这样,这问各位师傅是那里问题,场管还是时钟?

网友:
感觉像南桥受潮了
烘干南桥~

网友:
什么型号的板子,说清楚一点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主板是845E,我刚刚才测电池无电啦,换了一块试几次开机都成功
但因为触发后关机这个问题不是经常有,所以我也不肯定问题是否解决
请问一下是电池无电这个原因吗?还是另外的?
还有我拔20针电源接口再插的时候主板也会通一下电就断了

网友:
请问一下是电池无电这个原因吗?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电池无电会造成这个毛病。

网友:
是哪里断电呀,你都没有开机怎么会断电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是主板一通电就断了,还没有显示和自检

网友:
电池也会引起这样的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