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什么东西?

楼主(2007-08-29):
硬盘型号是:希捷 7 80G
硬盘

网友:
我一般看到的是0欧姆的电阻啊~直通的~
但是不可能对地短路~
1R00应该是1欧姆的电阻~
可是为什么要写出4位呢?
[
]

网友:
1.00欧姆的电阻啊,以后问这些东西,贴局部的图,清晰一些。1R00也有可能是电感的哦,注意一下。
[
]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谢谢张SIR和十三,相机比较差,照相的水平也不咋的,不好意思.
那个应当是电阻吧?一排并在一起的,现在的问题是硬盘无法识别,我随意量了一下,发现这一排小东西两端对地短路了,这个应当不正常吧?
[
]

网友:
再补两张图,旁边标注"3R3"的器件应当是电感吧?两边也是短路的.
[
]

网友:
3R3是电感,升压用的,直流电阻很小的,3.3nH。

网友:
张SIR,造成这种现像的原因一般是什么?我刚开始怀疑是电容击穿,一个一个量完都正常,现在有点怀疑旁边那个SM00TH的芯片穿了,因为这一排电阻一个引脚是跟这个芯片右边第一脚相连的.因为手头上没有拆硬盘的工具,所以没法去跑线路,只有麻烦你们指点一下了.

网友:
主要容易坏驱动芯片,就是你说的那个。还有就是电源接口处的保护二极管。
[
]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这个芯片可以替换的么?我这有二十多块坏盘,但没有找到跟这个型号一样的

网友:
应该可以找得到的。。。,不要考虑代换。

网友:
谢谢张SIR,偶去欣欣那问问先

网友:
识别不了肯定是电路板的问题吗?

网友:
不认盘不一定就是PCB的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但我测完觉得不正常啊

网友:
我的盘型号跟楼主是一样的,但蕊片不同,现在也是不认盘了,不知如何是好

网友:
值得期待看看 呵呵 八成我又看不了

网友:
对啊,说得是啊.

网友:
1R00电阻.测量的时间就是通的!如果不通或阻值变大通常就是受它保护的元器件坏!

网友:
楼主,硬盘的主轴电机驱动芯片输出电压多少,电机转了没有???

网友:
我也有好几块认不到啊

网友:
我看不见啊
我也有一块这种好的硬盘 具体电路有些区别 但1R00的排阻量的就是0欧
[
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