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无显示无报警

楼主(2007-08-29):
盈通848的板,原来还可以开机正常工作的,一天我清理灰尘时,发现,显卡附过爆了三个电容,于是我就拆下板,把那三个电容换过相同型号的电容,谁是换上去后开不了机了...可以肯定我那三个电容是好的,我用万用表测过..请问,是不是主板给我焊坏了..因为拆那三个电容时,我焊了好久才把它取下来..各位大虾..知道的指点下..我是个新手

网友:
诊断卡跑多少?
如果你以前是搞家电维修那好好看看你电容附近的PCB是不是有断线的!
一般都是这个原因!~

网友:
诊断卡显示00.谢谢版主解答,我再看看..

网友:
不会正负极搞翻了了吧

网友:
主板给我焊坏了.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如果用普通烙铁,有可能被静电搞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