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P4Titan533主板,版主帮帮我,大虾帮帮我

楼主(2007-08-29):
技嘉P4Titan533主板右下角有两个零件烧裂,其中一个为9916H,能用什么代?能用208代吗?另一个烧焦,看不清楚,主板上标D31,看来是二极管,但是是什么型号呢?能用什么代?版主帮帮我,大虾帮帮我,谢谢

网友:
你在标题把故障写清楚!
不要呼叫高手和大虾也会有人来帮助你的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明白?

网友:
9916H属于易损原件 建议备件!
9916H应该是个功率比较小的管子~
一般的功率稍大N沟道MOS管都可以代换~
不过还是建议原值代换!

网友:
在标题里写 “版主帮帮我,大虾帮帮我”
还不如写点具体的故障表现。让大家更快更清楚知道你需要什么帮助。
请遵守论坛发帖规定。

网友:
D31 是 SS14 或 SS12 是二极管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技嘉P4Titan533主板右下角有两个零件烧裂,其中一个为9916H,能用什么代?能用208代吗?另一个烧焦,看不清楚,主板上标D31,看来是二极管,但是是什么型号呢?能用什么代?版主帮帮我,大虾帮帮我,谢谢

找张相同的板子跑跑电路!
你光说D31谁也不知道。建议拍张照,别人有相同板的说不定还能帮你看,要不然谁帮你满世界找D31去?

网友:
9916H可以用个75N03的N道场供,那二极管随便在别的板上换个大小一样换上就可以了,这故障应该是雷击引起吧,我前段刚搞了一片.

网友:
非常常见的假技嘉主板~
我刚才找了片看~
有用的是45N03!
二极管随便找一个都可以!

网友:
谢谢,版主,谢谢各位。

网友:
学到了一点点,.好的,大家辛苦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