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 17纯平显示器 用着用着冒烟了

楼主(2007-08-29):
LG 17纯平显示器 客户说用着用着冒烟了,拿过来维修,先打开来看看
主板有一160V47UF电容鼓包,行驱动变压器部位板对比其它部位明显发胡(有可能长时间用电烧的~!)
由于是个新手,还请各位斧正指导~~~!这种情况下要如何下手维修,
平时送过来显示器维修
也就换个行管啥的

网友:
认真查一下哪位分烧黑了..特别是电阻.场效应管.还是有高压部分.这些大电压的可以认真查一下.
我以前碰到冒烟是高压包炸了..

网友:
拆出来看什么坏了换什么嘛,这么简单的道理,

网友:
哈哈哈~
显示器OK了
声明一下我是个新手,不是专一搞显示器的
唯一能做的也只有先打开看看有无明显烧坏的地方,打打阻值测测行管,做个快速简修,替换法行就行不行就请高手
也看了一部分关于CRT显示器的资料,也很模糊朦胧(自学)
LG 17纯平显示器 客户说用着用着冒烟了,拿过来维修,先打开来看看
主板有一160V47UF电容鼓包,行驱动变压器部位板对比其它部位明显发胡(有可能长时间用电烧的~!)
还有经测量得知IRF 630A的三极管坏掉了~
以上都换了,上电OK
显示器就这样被我搞好了

网友:
b+电容坏..630肯定要坏的........呵呵 ........

网友:
这是LG显示器的通病,我遇到LG775FB的好几个了

网友:
最好换250v,47uf的电容.

网友:
这是通病,换电容和IRF630一般就OK,电容最好换250V/47UF

网友:
看都没有看过,就来发求助贴,,哎......有些东西你拆开看看就知道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