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机切不掉电源

楼主(2007-08-29):
"您可以正常关机了",有一抬老杂牌主板每次关机都出现怎么样的字幕,然后手动强制才能关掉,每次从做完系统都这样,以前可以调高级电源管理,现在从做了系统高级电源里没有那选项了,请问大家是那的毛病啊?

网友:
进入
BIOS看看,启用高级电源管理

网友:
从CMOS打开高级电源管理
然后重新安装系统 或者重新判断电源模式!

网友:
你用的安装盘不一样,有的就找不到。

网友:
没想到这么点小问题,自己大意了,非常感谢大家热心的回答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