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高压板问题.

楼主(2007-08-29):
我有一块富士的CP056641高压板,求组高压板接口定义.
能教下怎么找针脚定交最好了.

谢谢.

网友:
高压板的针脚?
从驱动板过来的针脚吗?

网友:
对于高压板端:先找25V220UF的滤波电容,通过电容的+-端,使用万用表的通断档可以确定供电VCC和接地GND端。再找与一个小三极管相连的为ONOFF端,一个通过电阻与芯片相连的一般为ADJ端。VCC一般还会通过一个保险电阻与滤波电容相连。

网友:
必须的信号:
VCC  供电
GND 接地
ON/OFF 背光开启信号
一般都板有上面三个信号就可以了~
原装板上有需要ADJ(亮度条件信号)

网友:
对的,,,,原装板有些需要ADJ,有些还会多出一个,,,LG就这样

网友:
我买了通用高压板,4灯小口代换用,不知兼容哪些液晶

网友(2007-10-09):
呵呵    学习了        不过我修了一个液晶ADJ接不接都一样就是暗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