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08-29):
TCL SA790K夜晶显示器开机显示一下就不亮了,关电源在开,还是那样,亮一下又黑了,但指示灯还在亮,是那的问题 从那查起 请他家帮忙!
显示器

网友:
看置顶帖子!

网友:
高压板,灯管

网友:
刚能好了。高压打火。去灯管的线烧了。也烧了个洞。有一个电容也坏了。

网友:
现在又不行了
请高手来帮忙了; 现在又成了开机亮下就不亮了.指示灯是蓝色的,是形式开机正常.就 屏幕不亮了.帮忙了各位老大

网友:
对于高压打火,要注意高压部分的引线与接地屏蔽罩,还有高压线圈引线与接地金属屏蔽罩之间有无击穿现象?同时外接灯管试一下,是灯管的问题,还是高压板的问题?然后再确定更换高压板,还是更换灯管?

网友:
很多时候测试的时候正常,装到壳子就不亮,多数都是屏蔽罩打铁了~
一定要调整好板的位置,避免和屏蔽罩短路!

网友A:
换根高压条就好了/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