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,我的一块华擎P4i65GV主板,无法开机。

楼主(2007-08-29):
我的一块华擎P4i65GV主板,开机自检,黑屏,也无法进入CMOS。电源输出各脚电压正常,开机CPU 风扇正常运转,只是CPU灯常亮,而电源灯不亮,板载显卡发热严重。不知是什么坏了?求各位老师指点。谢谢!

网友:
按加电不触发维修,下面的帖子请仔细阅读。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viewt ... &extra=page%3D1

网友:
谢谢张先生和首席法官

谢谢张先生和首席法官,我是业余的,离城市比较远,维修很不方便,我也没有诊断卡,不知如何来分析线路,我怀疑是北桥有问题,因为iCPU供电正常。请二位老师指点。

网友:
这样很难判断的。CPU供电正常不代表CPU可以工作的。而且没有诊断卡的代码大多人无法判断是卡在什么地方了。

网友:
没有诊断卡,不行啊!没处下手的!

网友(2008-02-16):
我的一块华擎P4i65GV主板,无法开机。

你那块主板是北桥供电不良所致的.

网友:
应该换了1.5V 和2.5V  三极管  这种板最多是这些地方坏咯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