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工程师:众成845D,开机后10分钟左右黑屏。

楼主(2007-08-29):
开机后10分钟左右黑屏,CPU风扇转,众成845D主板,CPU供电部分电容有暴浆。全部更换后问题依然,上诊断卡,跑码20 02 DB 20 FF 20 0D...其中跳20最频繁。查故障码20为:从属DMA寄存器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。查主板中包含有DMA的芯片及其支持电路。小弟不知什么芯片包含DMA。请工程师偷闲帮忙分析一下,感激不尽。。。

网友:
早期是单独的芯片,现在应该集成在SB或IO里。现在的板上不再有单独芯片了。

网友:
张先生的意思换IO后不行的话,基本这块板子就OVER了呗?(我们本地硬件维修的换不了南桥)

网友:
没遇到过这样的故障,按张老的思路,刷刷BIOS,换换IO什么的!呵呵!

网友:
又是IO?晕…我也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…

网友:
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呀!!!!先排除外围原因查主板的问题.比显卡内存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