向飞翔等老大请教EZTEST卡的用法

楼主(2007-08-29):
烦请飞翔哥教我EZTEST单步卡上各开关的用法,如左上角三个铁的转换开关,红、黄两个按钮,左中位置中个塑料转换开关的作用等。
不知方便否???

网友:
楼主买那卡了啊?在哪买的。怎么样啊?

网友:
仅淘到一张旧的,不会用啊!

网友:
多少买的啊?
是不是在一个叫修天下PC的那买的?

网友:
你挺会猜的,不知怎么用。你会用吗?
哪位老大教教我,也可e-mail至xcx88@yahoo.com.cn

网友:
飞翔及各老大,诚心请教了!

网友:
不是我回猜。开始我也想买来这。就怕买回来不会用。去台湾网站下了说明也看不明白。所以就一直观望来着。呵呵

网友:
你把说明传给我,我来译!!!

网友:
说明说是全中文的。主要是台湾网站上那个卡和你买的不太一样。晚上或明天我把说明给你发过去。
对了。你那卡现在工作正常么?

网友:
数码管能跑,不同的芯片,有的按红色钮能跑,有的按黄色钮能跑,还有那几个开关,不知咱整。

网友:
唉!坛子里懂的人不止一位,可是……无奈中……

网友:
呵呵。这个不怪人家。东西太多一时也根本说不过来。对了。说明已经给你发信箱里去了。要是研究明白了通知我一下哈。
你多少钱买的啊。我也准备来一个。呵呵

网友:
昨晚试了一个多小时,所有开关和按钮的作用全部搞清了,也能走单步了,打算再研究一下楼上的说明书再说。
关于这种单步卡,我认为专业修板的其实用处不大的,我也不是专业修板的,纯粹业余爱好,下了班弄着玩的。

网友:
等到我整理一下告诉你吧,它发的那个说明,根本就没有用.

我家里网络坏了,晚上上不了.

网友:
飞翔兄终于发话了,先谢过了!

网友:
“精神病”兄:你的说明书是台湾倍尔科技的呀。谢了!EZTEST 连接不了!

网友:
好象倍尔和EZTEST是一家吧.
要是研究明白了告诉我一下哈。我也准备弄一块玩玩

网友:
心在飞翔 -30 广告/恶意灌水

网友:
先发按键示意图:

SW1和SW2  单步追踪模式选择开关

可选择的为MEMR/POST/MEMRW/IORW

SW3  单步功能选择

可选择的为STEP/FREERUN

单步功能选择开关-INTEL:主板芯片组为INTEL时,单步功能选择后,按一下为单步一次。

单步功能选择开关-VIA:主板芯片组为VIA或SIS时(即非INTEL),单步功能选择后,按一下为单步一次。

RESET排针连接线:使用在非INTEL主板的时候,将连接线连接到主板的RESET排针上。

功能设定开关:SW-1 RSVD     SW-2 ON为INTEL OFF为非INTEL     SW-3 ON为将代码发到P84端口   OFF为将代码发到P80端口   SW-4 ON为CLK EXT  OFF为CLK INT

80PORT:输出DEBUG代码

信号及电源指示灯:显示RESET#、CLK、+12V、-12V、+5V、+3.3V、MEMW、MEMR、IOW、IOR、CFW、CFR状态

Adderss:显示地址总线状态

Data:显示数据总线状态

CMD[0:3]/BE[0:3]:显示CMD及BE的状态

在INTEL芯片组上的使用方法:将SW1设为上、SW2设为下、SW3设为下  功能设定开关的SW-2设为ON, 插入PCI槽中,通电后,按下红色的开关,按一下执行一步

在非INTEL芯片组上的使用方法:将SW1设为下、SW2设为下、SW3设为下  功能设定开关的SW-2设为OFF,并将RESET排针连线与主板上的RESET排针相连接,插入PCI槽中,通电后,按下黄色开关,按一下执行一步

使用方法大致就是这样,其余更详细的,可以参照倍尔科技的单步说明书来研究。

网友:
EZTEST的网站需要代理才可以上

网友:
在非INTEL板上,我有设过这样的组合也能单步,可惜没记下板子型号.SW1为ON,其它为OFF.

网友:
哇,这东西做什么用的?多少钱买的?现在修板的不如卖板的,兄弟,工具能省就省吧,我个人认为

网友:
原帖由
心在飞翔
于 2007-8-31 21:40 发表
EZTEST的网站需要代理才可以上
http://www.beartech.com.tw/
这个是不是EZTEST的官网呀,飞翔老大?

网友:
这个是倍尔的。

网友:
那EZTEST这个的是多少啊。我搜索了好长时间都没搜索到。

网友:
http://www.eztest.com.tw/
不过上面没有任何资料
而且要用代理服务器才可以上

网友:
首先感谢飞翔兄的图与答复!
不过看了之后有几点疑惑:
单步卡第一个代码是否是:FFFF0——5BEA。
关于VIA芯片组单步功能,那个黄色的按钮,照卡上的标示应该是“跟踪”,也就是红色单步功能时,代码被跟踪记录,使用者可以按此键“回翻”以前走过的代码。
关于左上角两个摇头功能键:四种组合,存贮器读(D21亮起)、POST(D22亮起)、存贮器读写(D23亮起)、输入输出读写(D24亮起)。四种组合作为单步条件。
左上角第三个摇头键:拔下,单步;拔上,代码一路走到底。
红黄两个大按钮之间的SW6,飞翔兄没有说明,照印在卡上的文字应该是跟踪代码清空。
关于红色的DIP(SW7):1:保留、2、INTEL/非INTEL、3、端口选择80H/84H、4、内外置时钟。
那个跳线(JP4):两个都左跳:5V;两个都右跳:3.3V,我们PC机一般的PCI插槽上都是5V。
以上都是以卡上所印文字为依据,如有错误,请飞翔及各老大指正。

网友:
多少钱,哪里能买到,我也想要一台

网友:
楼上的,我认为:
修板修得多了自然熟练了,一般客人没时间等你用这种工具来找主板的毛病。
玩这种卡要有较深的基础知识,熟悉主板构架,大家想清楚再买。
请用过此卡的谈谈该卡使用心得。

网友(2008-01-28):
我在"修天下PC"买了3片这卡,现在不会用,只能当测试卡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