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 十年难遇一次的故障

楼主(2007-08-29):
前天接修一台三星743DF,开壳后发现保险管开路,交流输入在一级EMI之后有一路烧断线路,两交流线之间有明显放电打火痕迹,看样子像是被雷击过,测量过桥堆正常,电源集成正常,行管正常后,换保险管,补电路 ,通电,先是听见继电器的吸合的声音,然后原来打火的地方又放电打火,马上断电,保险管又开路,“交流电打火”,见都没见过!
测量桥堆正常,电源集成正常,换保险管,拆桥堆,开机,不打火了,后级与交流电有联系的只有消磁线圈,装回桥堆,拨消磁线圈,通电,不打火了,显示器正常显示,难道消磁线圈产生自激放电到220V?没见过!查消磁电阻,消磁继电器,消磁C945,和消磁线圈并联的消振电容都正常,一下子想不出什么办法,再通电,听见一种轻微的声音,只见被拨接头的消磁线圈自己抖动起来,哗,难道这显示器的磁场这么强吗,同时闻见一股不太明显的臭氧味,啊哈,原因找到了,断电,细看高压帽与消磁线圈之间有不明显的放电痕迹,打开高压嘴,发现高压嘴接头已锈了,原来是高压帽与消磁线圈打火,再串到220V输入端产生放电,更换高压帽,高压接头,通电正常,原来是我太集中注意力在电路板上,没注意高压帽了。后来询问顾客得知,原来是以前空调水进入过显示器,吹干又继续用,不久在使用时听见一声响就不显了。

网友:
能找到病灶,恭喜了。。

网友:
望闻问切不可忘~~~~~

网友:
高压嘴肯定都有痕迹了的.....

网友:
显示器不是有高压放电检测的吗?

网友:
曾经遇到过的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

网友:
三星的793MB的打火我这边收到好多台了,有的把显像管都打坏了。都是高压嘴受潮漏电造成的,早期最好处理,越晚问题越大。

网友:
的确是经典问题,要是我以后能遇到,就能节约两个保险了!

网友:
这种问提少见,值得收藏。

网友:
曾经修过一台.跟楼主的故障差不多.害我损失了两个DP704C
也是高压幅高压串入输入回路.造成过压损坏IC

网友:
三星显示器高压帽防潮差,在我们南方用二三年就打火了,见多了,

网友:
呵呵,打火倒是处理 的多了,不过还没遇到打到消磁线圈上的故障

网友:
真的很少见,以后会认真的观察现象,多谢楼主了。

网友:
恩直的学习,以后应该学习不得马虎任何地方

网友:
三星的高压帽确实坏得多
不只是说那个型号.
好像他出的纯平都有这个问题

网友(2007-10-03):
三星的高压帽确实坏得多
我碰到的多了,还有就是PHILIPS

网友:
我碰到过一个电路板结缘降低坏保险的,那时侯可把我给修趴下了啊

网友(2007-11-02):
我碰到过一个烧电容的的

我碰到过一个烧电容的的我碰到过一个烧电容的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