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主板内存供电管发烫

楼主(2007-08-29):
华擎主板内存供电发烫

华擎P4I4B-M内存供电管为B1202由LM324控制,换后仍发烫,仍点不亮,请各位仁兄指教

网友:
楼主.换的是什么啊。供电管还是LM324啊。是原值带换么?测下供电管各脚电压正常么。

网友A:
LZ管子上G、D、S三脚的电压各是多少?
可能是管子功率不够造成的,可以用70N03(大)或80N02(小)代换
如果仍然很烫,仔细查看附近电路是否有短路现象

网友:
看下我的帖子,供你参考,你量下B1202的三个脚的电压分别为多少?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viewthread.php?tid=14157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Z管子上G、D、S三脚的电压各是多少?
可能是管子功率不够造成的,可以用70N03(大)或80N02(小)代换
如果仍然很烫,仔细查看附近电路是否有短路现象

B1202是个PNP的三极管,请不要误导别人!
不可以用70N03(大)或80N02(小)代换!不信你换了试。肯定还不亮

网友:
查一下三脚电压,看一下阻值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没留意B1202是什么管子,以为是普通MOS管,如果是PNP的三极管是万万不能用普通MOS管代换的,何况大小也不合适 。70N03 80N02都是N沟的。回头查阅下B1202
LZ说的问题还是要先查看B1202的三极电压,那就不是GDS了

网友:
提示:我赞成上楼上海"修不来主板"

我下载过B1202的PDF资料,是PNP的三极管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华擎主板的设计挺独特的,这样做或许是为了省料。
LZ请把测后的电压写出来。
b1202的上端为c极,下左为b,下右为e

网友:
上MOS管有可能亮哟,B1202的管子是PNP的三级管是对的,这管子是右边脚输入电压,中间脚输出2.5V,如果上个MOS管的话他的D,S级之间的反向二极管刚好形成一个回路呀,我这是从原理上分析的,呵呵,具体我也没试过

网友:
B1202我用3055换过,换后电压2.5V,跑码正常,开机正常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