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桥热 还能修吗

楼主(2007-08-29):
现在不少板子 不触发南桥就热 或触发后 南桥热 请问 除了南桥真的坏了 还有什么地方能坏
不触发

网友:
不触发就热不正常,一般桥挂
触发后南桥发热极为正常,没见过不发热的南桥。。。。。。
另外,其他什么都有可能坏,你问的问题无法回答

网友:
PCI针是否短路,AGP供电管?USB.IO...都有可能

网友:
触发后南桥局部热 无复位

网友:
有没有上假负载或者真CPU?
空起肯定无复位

网友:
GA845GV,GL的板1.5V供电出问题南桥热大家肯定都碰到过吧

网友:
先到这里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viewt ... &extra=page%3D1
看看夜雨的帖子

网友:
搞过一块华硕,装系统蓝屏,后发现南桥热,声卡热,把声卡吹掉,一切OK

网友:
同意二楼,南桥挂。

网友:
不触发就热一般就挂了,触发之后要看什么情况

网友:
看不南桥的3.3V有没有,如果没有一盘就是南桥的问题了,网卡坏南桥也会发热的.

网友:
死板一块了........

网友:
不触发就热南桥热,触发后热是换AGP供电管

网友:
GA845GV,GL的板1.5V供电出问题南桥热大家肯定都碰到过吧
确实这样,我遇到过,原来也以为是南桥挂了,后来仔细检查换供电管后温度就正常了,所以南桥热不一定就是坏了,要仔细查周边电路,特别是供电部分。

网友:
同意6和14楼的意见,就这样的一个板子被别人修了一个月,幸好他们没有把SB搞挂了!
最后我搞定了,收费40元,哈哈

网友:
十三的帖子写非常清楚了~ 自己去新手区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