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 SA790K

楼主(2007-08-29):
今天接修一台TCL SA790K液晶显示器.刚开始的时候是开机亮一下就不亮了。指示灯就成橙色了。开机发现去屏幕的四 组线当中的一组线前方的一个电容坏了.另外在排线的接口处有明显的高压打火.清理并换了电容(指示灯成了蓝色)正常了,试机3个小时故障重新出现了。跟刚开始拿来的时候一样,现在就是指示灯跟刚来的时候不一样.指示灯是蓝色的.(意思是屏幕上有正常的图象。)不知道是那里的故障.这是我维修的第一台液晶显示器.不知道是那的原因.望同行能不吝赐教,

网友:
高压板的可能性比较大,因为前几天俺也碰到了,开机正常显示一下,就不亮了,更换高压板后故障排除!!!!

网友:
(主要检查一下高压板板吧,在黑屏的时候看看驱动板有没有输出控制电压.)这个我应该怎么样查呢.我是新手不知道该怎么样查.请大家说说.

网友:
在有我要是换个高压版那的要多少钱?

网友:
顺便在问下我的高压板跟电源板是整体是能换吗?

网友:
可以单换高压板。

网友:
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换啊。要是换一个、的要多少钱.我才给人要了150要是贵的话还是算了.等待

网友:
我在这里问一下 有些液晶高压板和电源板是一体.如果是高压板那边出了问题   就不能直接换高压板了  就必须要修了  这种情况下好修吗?我看见过一个人修过这类板子  见他在高压板上换了几个小元件  就好了  我只会换板看来技术不行呀

网友:
是啊.我要是维修CRT的显示器还是可以的.论到维修这样的显示器就不干大干了.太精确了.能了2天了还没有给能好.

网友:
现在的的情况是.在开机的时候。有一个3V多点的电压来控制高压部分.屏幕在瞬间亮下.之后3V的电压就没有了.屏幕也不在显示了.12V.5V.都正常。有一个BL的电压才2V多一点。是高压板的事情还是MCU的事情。

网友:
不好意思刚才没有测量好。屏幕不亮的时候那个3V的电压还有(这个电压是去一个三基管的),.望各位老大门看看是不是真的高压板坏了.在有就是要换板是时候.那个开机检测端怎么看.
  让各位老大费心事了.不好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