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LD7575PS如何代换

楼主(2007-08-29):
今天遇到个19宽屏不加电,怀疑电源IC坏,请问LD7575PS如何代换。

网友:
这种电源IC很少见的~不什么可以代换的,只有找一摸一样的电源IC

网友:
找个差不多的先试试了

网友:
谢了先!不过看了你的UID我到是想到个电源IC

继续求助中,有知道的朋友请多指教。

网友:
现在PWM IC的集成度已经很高,功能也非常完善,即使样子差不多也不能代换,只能使用原型号。当然也可以更改电路。

网友:
手边只有些203D6什么的,这个LD7575PS还是第一次遇到,看来只好想办法买原型号的了。

网友:
LD7575的资料

你可以看一下其工作原理

网友:
以后这种电源蕊片的液晶会大量碰到
常备这种货,是必须的
如果你们没有的话,可以到我这里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