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不了机了 !主板问题)!

楼主(2007-08-30):
两个月没回家了 回家打开电脑没反映.风扇正常,拔内存没反映.不报警.
我用替换法.换了另一个主板.能开机了.正常了.
可是这次回家 又出现同样问题.请求高手解决.
到底问题出再哪.是静电问题?还是天气潮湿问题?还是电源问题?
我该从哪方面彻底解决?
最近天气潮湿!还有我显示器接口那有漏电现象.往显卡上插的时候有火花.
电源不怎么好是杂牌电源
浩鑫NF2主板
AMD 速龙 2400+
[
]
开不了机

网友:
你的电脑,好长时间不开机,内存部分最可疑,,用橡皮擦擦内存的金手指部分,很肯能氧化了。。

网友:
内存已经检查没有问题!
内存,显卡.CPU已经检查没有问题!

网友:
你是怎么查的? 计算机故障特别容易判别那一块..
介意楼主找个诊断卡,把显示代码和卡指示灯状态反馈过来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原先也碰到一次这样问题
但最后把主板跳线拔一下就好了
你可以试试

网友:
看看主板CMOS电池或者给主板放下电试试

网友:
按楼上方法试下。应该可以的

网友:
电脑长时间不动,在用之前应该先接上电后让它预热一下,然后才能开机使用,尤其是夏季潮湿季节,要不很容易出现一些小故障

网友:
最好是有个诊断卡,那上面有代码,我们也好判断一下

网友:
建议先把各硬件重新插好.然后测量一下COMS电池的电压是否够.清一下BIOS
然后在确定是不是主板的问题

网友:
找个诊断卡,把显示代码和卡指示灯状态反馈过来
看看主板CMOS电池或者给主板放下电试试

网友:
最好上个诊断卡看一下,多数应该是接触不良造成的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意见
我已经清除了CMOS 放电了.今天再电脑城买10块钱一张的那个诊断卡 回去试试.
很郁闷的是.两个主板都出现一样的毛病.
还有就是我不装风扇直接开机用手摸CPU核心很烫,是不是证明CPU没坏

网友:
你看看南桥发热吗?如果发热就坏了,就别修了,还有就是供电的那块

网友:
南桥?
南桥我没用手摸
为什么南桥热 就证明坏了,是不是开机 然后用手摸南桥

网友:
主机加电的情况下 CPU热
主机加电的情况下 CPU热

网友:
方法:
1.清CMOS,或者换节电池
2.把板子拿下来,晒晒
3.找个测试卡看看能不能自检,不自检,主板坏了,如果能自检,根据代码查出是哪部件的问题,然后解决,如果自己不能解决,最好把坏的部件拿去修理.

网友:
恩 我去试试
谢谢大家给的建议 小弟明天回家去试试